方向舵两边松动,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2-03-29):
船跑高速的时候老是乱窜,自己会拐弯,怎么调都还是那样,后面方向是方向舵两边松动了,怎么解决,舵是不是挂了。

网友:
顺着找有间隙的地方,尽量排除。

网友:
舵与支架转开的内侧应该有颗止头螺丝,松开即可~
这个松动应该就是这根轴的匹配不当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一定会有间隙,但是高速乱窜未必一定是这个舵的问题,尽量的调整修复间隙吧。还有你要检查你的舵机,是有有扫1-2颗齿或者进水,换个舵机跑跑看,我有遇到扫了1颗齿,然后高速不稳定了。

新手,仅供参考,说的未必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还是新舵机啊,没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