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两边集体螺距不一致```

楼主(2012-03-29):
一边是+-11.5°..,一边是+-12°
检查旋翼头了,无变形...怎么回事>?

网友A:
十字盘不平或者拉杆不一样长撒。。

网友B:
没双桨不就好了。。螺距一样不一定没双桨

网友C:
你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网友D:
能飞就行

网友E:
藤椅正解

网友F:
0.5度可以忽略

网友G:
调整一下相位器的拉杆呢?

网友H:
那是在最高点的斜盘不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