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电机轴承坏了?有什么现象??

楼主(2012-03-29):
我现在一开3D ,JJ 就呜呜的好响,声音好大,震动也大!感觉是高频震动,,,这些高频震动是从轴承里来吗?》现在已经飞不了3D 了,只能飞飞航线了,,,,就JJ 轴承没换了,其它的都换了,如果是电机轴承坏了,会有什么现象?请赐教@

网友:
我马达轴承坏过一次,啧啧的响声,楼上说的方法就可以知道:把马达的齿轮与大齿盘脱开让马达空转,听声音有无杂音,就是啧啧的声响很明显的.电机取下来,中间的轴还可以上下动的,显明轴承固定不了电机轴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网友:
把马达的齿轮与大齿盘脱开让马达空转,听声音有无杂音。

网友:
换个轴承吧。

网友:
拆出来看看有没有干涩

网友:
我的450M电机飞到1400个起落轴承报废,当时机体在空中飞行,刺耳的金属声越来越大,动力快速衰减。回家后拆下电机,用手转动外转子阻力比正常电机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