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尼龙浆,塑料浆与铜浆或者铝浆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2-03-29):
请问各位大虾,尼龙浆,塑料浆与铜浆或者铝浆有什么区别啊?对速度的影响大吗?听说会碎裂?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金属浆的价格。。。。你懂的。。。。

网友:
木有见过金属桨,哪天插两把飞刀上去试试先

楼主:
怎么了?就是铜浆或者铝浆啊!

楼主:
求回答啊

网友:
桨的材质区分,重于其所承受的能力。。。

船用水中桨,在工作时,承受来自动力系统的扭矩,承受旋转时的离心力,承受叶面作用于水的摩擦力,阻力和推力。。。

所以不同的船型,不同的动力系统,甚至不同的水域,使用的螺旋桨是不同的。。。

LZ提到的桨和速度的关系,是比较直接的。。。

但速度和桨的材质的关系就没那么直接了。。。

桨能承受上述几种力,才和材质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再请问一下,一般情况下,碳素桨会被撕裂吗?就3000KV左右的电机,30C左右的电池,反正就是普通O艇的动力

网友:
有没断桨,射桨伤人的事啊,飞机上有听说过

网友:
区别是材料不同,也就是浆强度的不同,对应能够工作的速度和船体大小也有差别,塑料的就不够金属的硬,所以一般低速的小船体才可以用非金属浆,高速船,船体较大的船就要

用金属的浆了,价格不同,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一般来说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不用解释了吧,最差是塑料浆,尼龙比塑料要好,尤其是进口的尼龙浆比较好,铜浆强度比较高,

适合高速,但缺点是重,而且由于是铸造的,左右浆叶会有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修整过才能发挥最佳性能,铝浆尤其是CNC的铝浆,性能最好,重量轻,左右叶片也比较平衡,不管

是静平衡或者动平衡,当然缺点就是价格偏高,严格来说,还有浆型和螺距都不同,船用浆一般在水里工作,就算射也是在水,一般不会伤到人~~~

网友:
銅槳剛性跟抗侵蝕性較鋁槳好,一般用在高速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请问一下,一般情况下,碳素桨会被撕裂吗?就3000KV左右的电机,30C左右的电池,反正就是普通O艇的动力

电池电压是多少?电机多大功率?船多大多重?准备跑多少速度?单艇还是多艇?水域航线上有么有浮标或杂物?

网友:
确实很好

网友:
心的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碳素浆在高KV时,容易碎浆,这种情况我也磁到过,KV36003S就碎过两个浆,
全速行驶了一段距离后,船突然就不动,开始还认为是轴连器松了,因为油门开着,电机是转着的,听到声音,后来捞船上来,发现浆片全断了,只留个浆芯,这是头次磁到断浆,开始不相信,认为是这个浆有问题,换一个浆,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