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把模拟器装到电视机里用吗?或怎么把电脑图像传到 ...
请问能把模拟器装到电视机里用吗?或怎么把电脑图像传到电视上啊?

楼主(2012-03-29):
请问能把
模拟器
装到电视机里用吗?或怎么把电脑图像传到电视上啊?

网友A:
液晶或等离子的话,把PC接上去不就好啦!

网友B:
可以用笔记本连接电视,现在的笔记本好多都带HDMI接口,液晶电视一般都有,用高清线连接就行,但是传输有延时,用电视飞模拟器更难

网友C:
首选HDMI,次之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