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无副翼陀螺仪如何调整舵机行程

楼主(2012-03-29):
3个斜盘舵机是一个牌子的  按照飞越的说明书调了  在摇杆中位的时候十字盘水平    可是在摇杆最高位和最低位的时候ELE舵机行程过大 ,十字盘不水平,按照飞越无副翼陀螺仪的要求是需要把十字盘类型调成H-1的,所以原来我用END-POINT可以调舵机行程现在没反应了,(我用的T8FG)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希望不要和我说无副翼的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我目测差了至少7°,很可怕

网友:
陀螺菜单里可以调,舵臂球头往里靠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陀螺菜单啊...不明白

网友:
 无办法,除非你换回有副翼飞,可以用8fg调整,或者你换vbar无副翼系统,可以调整

网友:
有点难懂

网友:
调这里就行了。。。

网友:
在 (信号监视)  里把舵机上下行程调到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ZYX(信号监视)不可以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