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G 码的和不会G码的请进

楼主(2012-03-29):
G如下,保存格式为“.ncc”或“.tap”。
想X轴从0走到50,来回走20次,调用子代码失败,只走一次就罢工了,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F1000
G21 G90
M98 P1234 L20
M30
O 1234
G01 X50
G01 X0
M99

网友:
M98的格式错了你再改改

网友:
如果子程序写在程序的最后面 在MACH中使用最好在子程序的最后添加M30参数 不然可能会调用一次后停止运作
F1000
G21 G90
M98 P1234 L20
M30
O1234
G01 X50
G01 X0
M99
M30

网友:
MACH3:

F1000    速度1000
G21 G90    SORYY
M98 P1234 L20   SORYY
M30   SORYY
O 1234   SORYY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M99   SORYY
评分 59分。。。。。不及格

‘正确答 案
F1000    速度100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G01 X50  速度1000  X50
G01 X0   速度1000  X0

网友:
你可以改成M98 P201234 试试

网友:
这个论坛好人多,向好人致敬

网友:
F1000
G21 G90
M98 P1234 L20
O 1234
G01 X50
G01 X0
M99
M30
楼主这样试试看

楼主:
感谢你们的指导。

楼主:
我在我的原来的G码的是后加了M30后运行了一下,能连续调用子代码20次。
之后我又把最后的M30去掉,也能连续调用子代码了,很怪。
子代码:O(字母哦)和1234有空格和没有空格一样可以,没有影响。

网友:
是软件的问题,要工作正常最好加上

网友A:
改成这样

O 1234

G01 G91 X50

G01 X-50

M99

网友B:
给你写个宏程序:
O100
G90G80G49G40(程序初始化)
G54G0X0Y0Z100(定位)
M3S1200(启动MS)
#1=0(参数赋值)
#2=20(参数赋值)
N1#1=#1+1(逻辑运算)
#3=#1*0(由于没有Z向进给所以Z轴保持为0)
IF[#1GT#2]THEN#1=#2(条件语句)
G0X0Y0
Z#3
G1X50F1000
G0X0
IF[#1LT#2]GOTO1(条件语句)
G0Z10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个宏程序:
O100
G90G80G49G40(程序初始化)
G54G0X0Y0Z100(定位)
M3S1200(启动MS)
#1=0(参数赋值)
#2=20(参数赋值)
N1#1=#1+1(逻辑运算)
#3=#1*0(由于没有Z向进给所以Z轴保持为0)
IF[#1G ...

谢谢你。
这个我更不懂,试了一下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我的原来的G码的是后加了M30后运行了一下,能连续调用子代码20次。
之后我又把最后的M30去掉,也能连续调用子代码了,很怪。
子代码:O(字母哦)和1234有空格和没有空格一样可以,没有影响。

这个问题我遇过。写完后回车换行再保存就没问题了,试试看。

网友D:
mach3  最后一行必须是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

O 1234

G01 G91 X50

G01 X-50

M99

你这一条也可以,
我这样写不知对不对。
M98 P1234 l2
M30
O1234
G01 G91 X50 F1000
G01 X-50
M99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3  最后一行必须是回车。

原来有个小秘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过。写完后回车换行再保存就没问题了,试试看。

原来有个小秘诀

网友E:
原帖由
zihe98
于 2012-3-29 20:14 发表
不错的学习中

网友F:
Mach3 的G代码 解析 也不是非常精确的 ,有时候明显写错误的 ,也会执行 ,

网友G:
一般程序前后加个%好点

网友H(2013-04-06):
原来有个小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