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求指导~现场版

楼主(2012-03-29):
今天机器到手,开装~~求现场指导。
先SHOW一下工具和飞机,遥控还没到,应该不影响机身的组装吧

楼主:
好了现在要求助第一个问题了~~下面两个小瓶,哪个是胶水,还有旋翼头上的螺比是不是全都要打胶水,好象原来没有打过的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死··这也要问啊··拧开·两个都弄点手上··滑滑的 的就是润滑的····干了有点粘粘的·······就是螺丝胶啊
除大浆夹螺丝不要打胶···其他都要··注意用量··多了·到时有你搞得·

楼主:
感觉好象是红的,粘都不是很粘

网友:
飞机很酷

网友:
相信楼主也很笨的

网友:
不爱我就跳楼

网友:
我很爱你

网友:
以上纯熟玩笑  如有雷同  ...........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死·这还感觉啊···红的是螺丝胶 那个和小牙膏一样的是润滑的··

网友A:
瓶子是胶水。
貌似舵机不给力哦

楼主:
球头套中间正好有条注料缝,基本都要用球头刀刮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瓶子是胶水。
貌似舵机不给力哦

嗯,直接买了套餐,等能悬停了再换也不急吧

楼主:
目前进度,装成这样对否~~~

网友:
拿游标卡尺比划比划@( ̄- ̄)@

楼主:
嗯,比过了,连杆和副翼暂时都是对称的

楼主:
休息一下,喘口气~~

楼主:
要问一下了,按住两个舵机的球头用手来回推,多大的阻力是正常的呢???

网友B:
首先恭喜大猫猫的鸡鸡到手了!

再给你几个提醒:

1、第一次装机不要上螺丝胶,装完一遍以后再拆掉,重装一到两次,你对鸡鸡的结构就比较熟悉了,对你以后有好处
2、所有能活动的部件,包括连杆,必须非常顺滑,不能有阻尼感
3、几个摆臂、大桨夹、尾桨夹等,轴向不能有太大的框量,最好没有框量。如有,请在不同部位加垫片仔细调整,既要转动顺滑,轴向又不能有框量最好
4、最重要的是,多看别人的安装调试帖,不要急着一次成功。新手没人带的情况下,一次成功的机率不高

另外你推舵机球头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大猫猫的鸡鸡到手了!

再给你几个提醒:

1、第一次装机不要上螺丝胶,装完一遍以后再拆掉,重装一到两次,你对鸡鸡的结构就比较熟悉了,对你以后有好处
2、所有能活动的部件,包括连杆,必须非常顺滑 ...

谢谢,我现在框到是没框,就是有两个轴承连接的部位感觉有点阻力
推舵机推的球头是想用手感觉一下舵机要用多少力来驱动啊

网友:
保持关注,同样疑问,推舵机干啥(⊙o⊙)?

楼主:
别人的安装贴子已经看了几星期了,到自己装了小白问题还是不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的安装贴子已经看了几星期了,到自己装了小白问题还是不断啊

正常,要不断的看,反复的看,同时结合自己遇到的问题来研究,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框到是没框,就是有两个轴承连接的部位感觉有点阻力
推舵机推的球头是想用手感觉一下舵机要用多少力来驱动啊

好奇心啊,可有时候好奇害死猫啊
不建议这么玩。舵机是由里面的小电机带动小齿轮再驱动大齿轮(其实是一组减速齿轮)实现摇臂动作的,减速的同时也实现了力量的倍增。但如果你反过来做的话,很可能造成齿轮组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框到是没框,就是有两个轴承连接的部位感觉有点阻力
推舵机推的球头是想用手感觉一下舵机要用多少力来驱动啊

你说的是哪两个轴承啊?主轴轴承吗?
主轴插入上下两个主轴固定座的时候要保持机身侧板平行且与水平桌面垂直的,说明书上特别强调了的。主轴插入后应该转动顺滑。

网友C:
不要用手去动舵机。无论舵机是否上电。

网友B:
另外所有连杆上的球头孔建议都拿球头刀刮一刮,FY的球头连杆不是每个套在球头上都能顺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两个轴承啊?主轴轴承吗?
主轴插入上下两个主轴固定座的时候要保持机身侧板平行且与水平桌面垂直的,说明书上特别强调了的。主轴插入后应该转动顺滑。

不是主轴承,是旋翼头上的几个小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手去动舵机。无论舵机是否上电。

哦,我不是推舵机,是推舵机要推的那个球头,舵盘没和球头连上的时候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所有连杆上的球头孔建议都拿球头刀刮一刮,FY的球头连杆不是每个套在球头上都能顺滑的

嗯,对的,基本每个都不滑

最开始两个没有刮,后来还是拆下来反工了

楼主:
尾巴差不多了,不过上面那两个尾舵连杆的两个固定圈很松一直滑动,大家是这样的吗,要固定一下吗

网友:
  睡覺吧,明天繼續

楼主:
基本有点样子出来了~~~

楼主:
这个东西好象是装在大齿正下方的,不过实在不是知道这是装什么东西用的,求解

楼主:
3点18分了啊~~~靠~~
睡觉睡觉~~~

网友D:
  別睡!還要調機,早上起飛

网友E:
LZ的工具很精良嘛,螺距尺为啥是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別睡!還要調機,早上起飛

呃,起床只有半条血了~~~
你说调机的问题吗,遥控现在刚到,看来今天又有的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买个维修布,也不贵。要不买个大点的毛巾或者抹布也可以,不然万一螺丝掉落在光滑的桌面上就不知道滚到哪去了。
飞越的维修布颜色和手感都不错,富丽的不太好,亚拓的刚买好,还在路上,但是看起来还是飞越的好 ...

哦,原来这是维修布啊,我原来以为只是切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工具很精良嘛,螺距尺为啥是两套

因为懒吧,夹下去不到全调好不用拆下来

网友C:
也建议买个维修布,飞越的不错的。颜色比较亮丽。小螺丝掉了也能看见,不会弹走。
我刚开始也没买。结果掉了2个m2 的垫圈。找不到了。配起来很麻烦。
飞越的 15块。没必要买亚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建议买个维修布,飞越的不错的。颜色比较亮丽。小螺丝掉了也能看见,不会弹走。
我刚开始也没买。结果掉了2个m2 的垫圈。找不到了。配起来很麻烦。
飞越的 15块。没必要买亚托的。

原来这个是维修布啊,我一直以为是切割板

网友:
进度蛮快的,不错

网友G:
建议你把闪光灯关了

网友H:
装机是享受~楼主装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把闪光灯关了

哦 好吧,因为偷懒用了自动模式
我会改用手动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机是享受~楼主装慢点!

后面飞行和修机也是享受,所以不怕

楼主:
飞了2小时模拟器,发现以后修飞机的技术会进步的很快

网友I:
恭喜大猫新机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大猫新机到手

谢谢,不过又出了很多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轴承,是旋翼头上的几个小轴承

旋翼头上的轴承不顺滑,不应该啊。是横轴穿过的那几个轴承吗?如果是,建议你还是把横轴拆出来,所有轴承上润滑脂(注意是固态的脂不是液态的油),装回去的时候必须严格参考说明书,尤其是那两个分别由3个部件组成的推力轴承别给装反了方向。
正常装完后,大桨夹转动是顺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上的轴承不顺滑,不应该啊。是横轴穿过的那几个轴承吗?如果是,建议你还是把横轴拆出来,所有轴承上润滑脂(注意是固态的脂不是液态的油),装回去的时候必须严格参考说明书,尤其是那两个分别由3个部件组成 ...

非常感谢,用你的办法处理过了,现在很滑了,发现里面还有固体的小颗粒卡住了
同时感谢以前告诉我1.5螺丝刀要买两把的老兄,否则今天铁定拆不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