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6轴FPV加航拍,就是图传不知道固定到什么地方~~~

楼主(2012-03-29):
盲拍不出效果,就想把没上过天的图传装上去,就是不知道装什么地方好~~

网友:
你这个只能装在脚架上了,尽量远离飞控。

网友:
油条机架的云台这款是老的吧 俯仰舵机舵角不能调 不太合理

网友:
图传可以别在脚架的弯曲支柱中间,天线向下,最好把脚下的两条铝管换成圆木条,又轻又防止了图传天线附近的金属感应的干扰。

楼主:
装脚架上也拉不开25CM的距离,纳闷了~~~~~~~~

网友:
装在云台下面  然后发射机尽量靠上

楼主:
GPS和接收机有干扰没?

网友:
你用的什么图传?功率很大吗....

没必要非的25CM啊

网友:
确实,没必要25CM,很多人我看都 是2.5CM……

楼主:
1.2G 800MW

网友:
我的5.8G也就隔了几厘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脚架上也拉不开25CM的距离,纳闷了~~~~~~~~

不用25CM,你这是上下放,天线的中轴线正好是死区,25CM指的是两根天线平行放置

楼主:
哦,这样啊,试试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试试去

多轴飞不远,功率别太大,大了可能反效果,天线的增益也别太大,大了的话,距离太近反而是死区。

楼主:
800MW,2DB的天线,最低了~~~能保证500米不失控就行了,只要为了避免盲拍~~~

网友:
装在下面,把重心控制在下面要稳些。你可以参考下直升机云台。

楼主:
这样装怎么样???

网友:
你还是装在最顶上吧,旁边零零碎碎的东西太多了,线也多,指不定干扰到什么,800MW很厉害的,就算控制器的天线避开了,其他东西未必避地开

楼主:
最顶上??我没看错吧,最顶上可是接收机、飞控、GPS的所在地,放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顶上??我没看错吧,最顶上可是接收机、飞控、GPS的所在地,放那里??

你只能试试再说了,找块草地,就算炸,也不至于炸得太狠。
说实话,多轴装图传,根本没必要上这么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