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求助 左右舵不平衡 机身倾斜 上图了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3-29):
新入的911 头一次 玩4同很兴奋
但发现个问题 飞机飞起来悬停的时候  发现飞机机身整个向左倾斜 不是平衡的
而且 左右2个舵机也不平衡 要是飞机平衡的时候就向右飞
求助大大们 是什么原因啊
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机身平衡 左右舵平衡 的吧 我原来的3通双桨都是的
放大看 飞机悬停时 十字盘 不水平 左右舵机也不在一个水平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图说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上面连接是我机子的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类似这个问题,  帖子下面有人教怎么调了,参考第十楼吧

网友:
不要想当然,所有单桨机都是这样的,或多或少的问题,原理自己搜。

网友:
和我刚购机时候的疑问一样。

刚购机的朋友不要急功近利,我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一样的疑问,找到这里之后没有急于发帖,而是仔细的浏览了一下这里关于911的历史帖子,收获的不光是疑问内的问题,很多未知的可能遇见的问题也了然于心。遥控模型古语有云,3分控7分调。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样,在如此发达的互联网络和如此良好的论坛平台上,多看看高手的经验之谈,多思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吧。
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你的描述为正常现象,原因是飞机体积、质量太小,大浆和尾桨的旋转中产生的分力造成了机身的倾斜,飞机越大越重,这个表现应该就不明显或者说可以忽略。

楼主:
并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 只是本人要求过于完美的同时 还向搞清楚原因 毕竟玩电直搞清楚各方面原因是玩好电直的一个部分和过程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的帮忙
图片发上来了 大家看看 也让小弟学习一下

楼主:
帮我看按啊

网友:
飞机飞起来悬停的时候 发现飞机机身整个向左倾斜

正常。

陈伯

楼主:
不是吧 怎么可能正常 控制左右的舵机位置比前后的高出不少 才能平衡 但是一往右打舵的话 感觉有阻力

网友:
正常得要命啊

网友:
其实我的911也有你类似情况,我前飞时候要打电左,不然飞着飞着就偏右了。你可以尝试拔出拉杆,把左右两边调至平行,不过如果你能悬停,建议你不要折腾了,等爽飞爽炸一次再折腾吧

网友(2012-08-19):
顶上··      我也买个911  也是起飞就打转·  不是自转的那种  是像地球围着太阳的那样转··  结果今天把平衡杆弄断了·· 换了个新的·· 现在神马问题都没有了··  大家注意看看是不是平衡杆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