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550E

楼主(2012-03-29):
請問:
  TREX-550E 用520 & 550槳, 70A 電變夠不夠用阿, 需要用到 100A 嗎??

网友:
原配就是70A...够用..........但保险点还是上100A好点~~~~~

网友:
我以前用550MM桨飞,电调70A的,什么事都没有,多了厘米电调不会增加很多负担的,现在改了无副翼,又用回了520MM的桨,灵活一点

网友A:
普通航线或者简单3D动作还行吧 不建议上550E,以前曾经玩过,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航线或者简单3D动作还行吧 不建议上550E,以前曾经玩过,很多问题
550是很暴力的一款飞机,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正想购入,什么问题?

网友A:
暴力情况下,电调容易死,单向轴承容易死,电机轴的轴承不起作用,摩坏电机轴(早期产品)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用了9个月了,连续暴虐几个起落,电池电调保护调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情况下,电调容易死,单向轴承容易死,电机轴的轴承不起作用,摩坏电机轴(早期产品)
没有听说过你的情况,550买来都是暴力飞的,如果都这样的话那能还有人去买550,我的550飞了时间不短了,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情况下,电调容易死,单向轴承容易死,电机轴的轴承不起作用,摩坏电机轴(早期产品)

550从刚出来就买了 到现在 全部原厂 没有你说的 任何问题。。。。

网友:
早期单项是有问题呵呵 现在没了 亚拓一直偷偷改

网友:
500配70A 550也配70A...真等烧了。。就是窜烧了。亲眼所见。。。。。

网友:
很好,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B:
新款550E V2 3GX单向轴承同样会卡死,应该是飞机设计问题,电机功率过大,这个型号的单向轴承已经顶不住了。
特别是普通模式切3D模式时电机的瞬间动力提升就会造成单向轴承卡死,换了个电调,电调设置了遥控油门跳变时电调输出平滑过渡,勉强能解决单向轴承卡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550E V2 3GX单向轴承同样会卡死,应该是飞机设计问题,电机功率过大,这个型号的单向轴承已经顶不住了。
特别是普通模式切3D模式时电机的瞬间动力提升就会造成单向轴承卡死,换了个电调,电调设置了遥控油门跳变 ...

我的550很好啊,新款的3GX里面是新的单向轴承座,从来没有咬死的飘过.

网友C:
这个区一有类似的帖子,马上就有很多级别不高的帐号上来回应

网友:
我的600用70A一样暴力3D,不过是高压版的

网友:
都引出来了

网友(2012-08-15):
摸友们,就是因为老款的550E也就是3G版的单向容易卡死,我的已经死个N次了,所以我把他改成新款的单向,也就是改成3GX版的,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旋转顺滑.550真的有两款,分别是新款和老款,这两款有少部分配件规格是不一样的,亚拓在没有公布的情况下偷偷的改了,很多摸友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区一有类似的帖子,马上就有很多级别不高的帐号上来回应

内幕帝啊~

网友:
550和600飞行成本差不多,如果这样,还不如咬牙上600了

网友:
我的TREX550E本是3G版本老款的经常性单向卡死,后来我把他改成新款3GX版本的单向后顺滑了很多,也不卡死了,索性把尾控制杆也改碳纤的,现在基本上是新款的了,顺便说说550E的原配电调70A的凤凰电调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就换好盈100A,暴力3D70A是受不了负荷的,再来就是520MM的浆飞起来灵活性比较好,做动作利落干脆,550MM的浆比较有力适合暴力的3D动作.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希望你了解.

网友:
亚拓70A电调本身就不经3D暴力的   建议换个电调吧! 机身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  平民化的代表!

网友:
护评论的不少,看样子不能信••••••小心中毒。

网友(2013-06-20):
550的电池是用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