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整流桥,咋接变压器

楼主(2012-03-29):
图片咋弄不上去呢?

网友A:
输入接AC桩头,不分接头。输出接正负,要分头。一般为对角

网友B:
你的图呢?
有标的话就是 + ~ ~ -,两个~接变压器,部分哪个接哪个。+ - 接电容滤波。

网友C:
不要乱接,交流好分。正负有规律,一般标正,对角线是负。

网友C:
接错了会烧的,四个脚。排列方向不一样的是正或者负,另外两个接交流。交流接好后再万用表测一下正负就行了。

网友D:
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是对角接的,那个标有+号为直流正极,对角就是直流负极,剩下两个对脚不用区分,直接各接一根交流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E:
没看见图片啊~是桥堆 还是单独的整流管接起来的啊~桥堆上面的同学都说了 这个单拼的 有个工具叫百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