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凤凰3.0r找不到加密狗!!

楼主(2012-03-29):
安装了凤凰3.0,找不到加密狗,然后按照千红提供的升级到3.0r破解,中文等,还是找不到加密狗。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解决了,谢谢上面二位关心

网友A:
请问楼上是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软件安装问题,安装完接上狗不能用,重启后找到了。就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