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飛宇FY31AP正常嗎?

楼主(2012-03-29):
請各位大大指教,我買了FY31AP:
1. 試飛兩天發覺自動平衡偶然會失效,不能作「水平」平衡,結果炸機了;
2. 昨天重新設定「陀螺儀」,發覺能夠「水平」平衡了,嘗試打掣返航,但飛機(天行者168) 不是直線回航而是以彎曲的路線回航;
3. 自動回航期間,突然一下,飛機上下反轉,肚子朝天,然後又再反轉,繼續回航,嚇得我立即關掉自動回航,以基本的平衡模式降落;
4. 降落後飛機停定,發覺GPS定位會自行飄移,顯示的座標會跳動(但飛機是停定的)。
我是用1.2羅美圖傳的,會影響FY31AP嗎?
之前數月一直在用FY21AP均無以上問題,是這個新的FY31AP有問題嗎?

网友:
 21ap貌似见过这个问题,返修吧,应该是出问题了

网友A:
首先 1.2G 会干扰GPS  会搞死飞控   我们碰到的是 X通800MW
外场 GPS 飘移不会太多 如果飘移大 肯定是 GPS  受影响的了. 况且 31AP 配的GPS 比21AP的要好很多.

2\ 回航速度要够 如果油门不够 速度不够 在自驾下是无法直线的 另外PID 需要按你自己的飞机来细调.

3\你起飞前 是否检查陀螺  因为 31AP 比较铭感  如果天气变化 红灯连续闪动 一定要做初始化  要不陀螺工作会不正常  这个同 21AP 不同 21AP 很少需要做的  31AP 常常要做  看灯的情况.
以上是我的 一点经验 仅供你参考 关于31AP 的使用 你可以到FYQ群找我 讨论.

网友:
罗美1.2G图传如果离31AP20CM的话是不会干扰的,我用21AP\31AP都没发现干扰过,GPS搜星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1.2G 会干扰GPS  会搞死飞控   我们碰到的是 X通800MW
外场 GPS 飘移不会太多 如果飘移大 肯定是 GPS  受影响的了. 况且 31AP 配的GPS 比21AP的要好很多.

2\ 回航速度要够 如果油门不够 速度不够 在自驾下 ...

准确来说是飞宇系列平衡仪和飞控对温度都非常敏感,虽然参数上看很宽泛-20~+60摄氏度都可以工作。
其实在起飞前,或者飞行过程中,只要温差较大,都会导致内部三轴陀螺完全混乱,如果飞机超出遥控范围无法切入手动驾驶模式,或在失控返航模式,丢机是必然。
在北京的夏天和冬天,用过两个飞宇FY-20A,高温差下平衡仪抽风概率很高,有时候甚至要每次飞行都初始化平衡仪,特别是在北京的冬天。。。

网友:
蛋疼的飞控

网友:
这么难伺候?

网友:
没有什么难的  每次开飞前 都要检查陀螺的  真飞机也是这样的拉,而且由于装载的东西变化 以后 还要调好平飞状态  然后记录中立点   ,才飞远航 ,每一步都是要按程序来 不会有太多问题.

网友(2012-08-27):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为此丢了一台狗1,炸鸡3次。都是温差大导致的陀螺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