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的旋翼头能用在MCPX上吗?

楼主(2012-03-29):
MCPX的横轴弯了,想换廉价点的,有谁试过吗?

网友:
要换 桨夹 中联 横轴 他家的桨夹是木有轴承的 中联是木有胶圈的 要买

网友:
山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
留记号 方便来日查 询~

网友:
cp能用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十字盤不同設計,主軸粗 3mm,看能不能將 CP 2.5mm 主軸加粗至 3mm,將中聯旋翼頭裝上。也可等 FBL80上市,它的設定比較接近 CP!

网友:
答 案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改十字盘球头。
如果是金属十字盘,将上面两个球头换成2mm球头,就可以用fbl的旋翼头和超硬的2mm横轴(不要跟我扯横轴是用来吸收能量泄力,横轴不弯自然有其他轴泄力)
如果是塑胶十字盘,那只能买fbl的配套十字盘。fbl的上拉杆比原装的便宜很多,所以换掉十字盘也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盤不同設計,主軸粗 3mm,看能不能將 CP 2.5mm 主軸加粗至 3mm,將中聯旋翼頭裝上。也可等 FBL80上市,它的設定比較接近 CP!

cp机我是用3x2.6的毛细管套在2.5主轴上部,就 将cp的整个旋翼头换成fbl的了。

网友C:
 这个CP  面目全非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室内翻翻看

网友:
我有个问题啊,mcp x原厂拉杆可以用在山寨mcp x浆夹上吗?这样就不用改十字盘球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室内翻翻看

室内翻完全没问题,由于室内体积小,手势还不熟练,大概是2/3的成功率,而且是每次视频就炸 ,迟点找个大房间翻
这个舵机的好处是,只要不全油门炸都不会扫舵机齿,不像华科尔原装2g舵机那么坑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CP  面目全非啊

这个是100d06机身+100d03脚架和电池架+cp接收。gcp和minicp的机身纯属骗新人的设计
下面这个v100d03+minicp的组合,才是华科尔华科尔最好用的mini机身:机身硬度好重量轻,不似gcp机身那么脆弱;脚架铁丝有弹性,很难炸坏;电池架在主轴正下方,保持机体重心与主轴一致

网友:
同意楼上的,V100D03BL+miniCP主翼,是最完美的无刷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100d06机身+100d03脚架和电池架+cp接收。gcp和minicp的机身纯属骗新人的设计
下面这个v100d03+minicp的组合,才是华科尔华科尔最好用的mini机身:机身硬度好重量轻,不似gcp机身那么脆弱;脚架铁丝有弹性, ...

請問這是 100d06 機身或星 100d03 機身?我也將 CP 改落 100d03 上,但要將接收板 180 度掉轉擺,以騙過三軸系統。網上找到 100d06的資料,不知何時出的四通機?但舵機換回正常的方向,不知能否裝上三個 CCPM 舵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D01改进型,貌似用3G舵机,移置GCP舵机需改反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似乎不需要,曾試過將 CP 移植到 V120d03 上,因前舵機 180 度掉轉擺放,只需將副翼及螺距舵機左右調位,再在控裡改 Revers ,就不需拆開舵機做反向。

网友:
高手啊,DIY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