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16矢量函道安装图

楼主(2012-03-29):
刚买了个矢量的F16.黑金刚图版的。飞机是挺好看,矢量没玩过,不会安装了。求各路高手指点安装方法

网友A:
同问,天9遥控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以混空 也可以升降矢量和升降舵2通道用Y线并联 方向矢量同理和方向4通道并联,这样的不好的地方就是矢量不能关闭了 如果你设置混空 矢量是可以通过开关关闭的 你可以找天9的说明书看看可编程混空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