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遇到个问题,同步带怎么接的呢

楼主(2012-03-29):
刚刚在淘宝上看到这种同步带,一条长长自己截的,买的话怎么接成自己要的长度啊,那么小的齿,能用金属扣?懂的人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是不接的同步带  剪断后把两头  用螺丝夹装在移动部件上。其余部分照常安装即可

网友:
原来是这样,跟打印机里的同步带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接的同步带  剪断后把两头  用螺丝夹装在移动部件上。其余部分照常安装即可
懂了,这种就是不接起来用的吧,

网友(2012-10-24):
原来也不懂,看了以后才明白。

网友:
   这种好像是不能往复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