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打方向才出现金鱼尾

楼主(2012-03-29):
D905+GY520,尾部滑顺,整机震动小。不打或只向左打方向正常,一向右打方向就出现较重的金鱼尾。找不到原因困扰。
特向各位请教。

网友A:
尾推组件虚位大有时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尤其是大幅度打方向快速回舵后更明显

网友B:
 买一条连接线,连接电脑,降低右旋的刹车感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