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T8的天线

楼主(2012-03-29):
我们在飞行时控一般都是向前下方15-20度倾斜的,为了能让天线垂直于地面且更好的覆盖到接收机,所以以往将天线向前90度垂直于发射机面板的方法以不是那么好了,且天线的波瓣也指向控的前方不远处的地面,我在看到好多日本国手也是将天线向下放的。所以将T8改了下,1分钟搞定。天线座左边与后边两个限位点,用刀片削掉后面一个点就OK,剩下一个点防止天线向某方向转多几圈遭成里边的天线绞断拉伤。

楼主:
第2张图明显看出天线的辅射波会阻断在前方地面。

网友:
没那么夸张的,一般飞机飞行可视范围最多也就300-400米,那点影响微乎其微吧。不过改的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