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FS-GT3B抢控方便控制无刷电机

楼主(2012-03-30):
请教各位DX,怎样用FS-GT3B抢控方便控制无刷
电机
,由于抢控的油门把手是自动回中的,我现在是打开就是中速,向前推才是停止,怎样设置使自动回中时电机是在最低(不转),希望各位帮帮我这个60岁的老年新手,谢谢!

网友A:
换双向电调就解决了。

网友B:
油门微调调一调@( ̄- ̄)@

网友C:
你的电调是双向还是单向的,看看油门校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单向的准备玩O船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出来,等答 案

网友B:
原帖由
hezixiang
于 2012-3-30 20:09 发表
顶出来,等答 案
告诉你了啊,枪控把手向前是停止,向后(扣动扳机)是加速,你把油门微调向刹车的方向调一下。

楼主(2012-05-04):
回复 网友B:
换了个好赢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D:
油门行程好像可以设置的,明晚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