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配置,求带-----不求包养哈

楼主(2012-03-30):
求助:
最近来这个论坛逛了一周,发现四轴的确很好玩,

因此,想从四轴开始,入玩航模。

但手中money不多,请大家帮忙推荐一组比较稳定,以后还可以上其它设备的配置。。。。。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兔全套正想出。。。。楼主要吗??兔子很火。。

多少钱?P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配置,pm。。

网友:
传说要先从固定翼开始玩?
PS.我纯小白

网友B:
飞控板,KK一百以内(没有自稳)但是可以玩翻跟头等猛暴力,不过调不好炸鸡也是呼呼地。
FF价格200左右赠品多(有自稳相对玉兔调试能稍微麻烦些,稳定度相对玉兔稍微差一点但是能满足需要,板子两个大电容有些太美观。适合求性价比新手,白板)
玉兔288左右部分需要自买。(相对上面的调试比FF稍微容易些,,喜欢精益求精的不在乎钱可以考虑,板子相对美观些。适合喜欢细致新手,蓝板)
mwc 400左右 调试相对上面的麻烦,适合老鸟儿,也适合细心爱学习的新手,自稳度比上面都要好,而且开源。

机架自己做!铝合金方管,用铝片加螺丝加固,做成十字,四十能买五六米,做成一大堆架子排着炸吧!

电机XXD 2212 五十以内一个(机轴要买些,一分钱一分货,炸鸡暴力些的时候容易弯轴。)
电调用好盈50元以内一个
遥控器天地飞6一代2.4G 二百七八十吧。
电池3S 一百一二十一个,花牌或者格式。
充电器买B6,连同适配器,一百五十左右。
桨多买一百来块钱的吧。

以上价格自己淘宝具体问大多数卖家,然后自己总结。

这里面有这么几点,这些都是贴头皮配置,以后升级空间不是很大。
尤其是想省钱,架子砍掉,架子自己做完全可以,如果心里想法不一样总觉得买的好,那就买吧。
买东西最好多问几家淘宝,打听好几家的价格,然后在一家砍价买齐,柱状螺丝,连接线,热缩管甚至接线板都可以送的。这样就省了一部分钱。

尤其学生玩航模一定不要年轻气盛,更不要认死理,不会的话就停下,多问多潜水,否则自己做主张要担风险的。

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信一些百度子弟甚至ZZ模友的吹嘘,目前很多国内模友大部分都处在一个相对起步阶段,老鸟儿很珍贵,
新鸟儿比较多,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抛弃diy,陷入用攀比成品来显摆的误区。航模就是分享,开源,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板,KK一百以内(没有自稳)但是可以玩翻跟头等猛暴力,不过调不好炸鸡也是呼呼地。
FF价格200左右赠品多(有自稳相对玉兔调试能稍微麻烦些,稳定度相对玉兔稍微差一点但是能满足需要,板子两个大电容有些太美观 ...

非常感谢建议!
我没有玩过航模,还不会飞。。。
我看论坛上绝大多数模友都玩兔子,是不是兔子相对稳定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句句精辟! 很用心的回帖! 像你这样的人  不多了! 顶你!

网友(2012-05-01):
钱多的话直接上套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