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IY-D板F3P涂装的关键(材料)

楼主(2012-03-30):
对不起!本不想搞标题党,只是第一次做F3P心切了,请各位原谅!还请大侠指点用何材料涂装D板。
一切到会 就等涂装装机了,想把我F3P的第一机做得亮丽点。
半天功夫 手绘搞了个模板
现在已经140了,不知成形后能否控制在150G内。

网友:
镂空,打洞,剥皮

网友:
话说告诉了我们商家怎么活?

网友A:
你想弄成成品那样的涂装也行
去 找平板打印机   一架打印出来的成本你去问问  呵呵

网友:
据说是要用丙烯涂料?

网友:
我等新手还是看抗炸性能。。
原来的KT板,最容易坏的地方就是结合点上,运输,降落,暴力动作,结合点就会慢慢的酥了。
EPP没这个酥的毛病,不知道这个D板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弄成成品那样的涂装也行
去 找平板打印机   一架打印出来的成本你去问问  呵呵

想知道打印是用那种颜料,关键是不腐蚀D板,我有喷漆工具。也不可能和成品机比

网友:
颜料很多都可以
打印用的是墨水  丙烯也行

楼主:
刚试了丙烯,手涂与喷涂都试了,由于丙烯是用水调颜料,粘性不好 干的还不够迅速,颜料在板面流动 造成了上色不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丙烯,手涂与喷涂都试了,由于丙烯是用水调颜料,粘性不好 干的还不够迅速,颜料在板面流动 造成了上色不均匀。

试试试剂纯酒精做稀释呢,或者专用丙烯专用稀释剂呢

网友:
支持折腾!说不定会找到好的方法的
~~~~~~

网友B:
3色自喷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色自喷漆搞定

朋友能否详说。

网友:
好像见过用喷笔的……

网友C:
酒精稀释加喷笔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精稀释加喷笔就可以搞定了。

多谢指点!

楼主:
这是丙烯颜料加水,画笔边画 边用风筒吹着涂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