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悬停或者前进的时候,一右转舵后,回杆,机身会自动往 ...
在悬停或者前进的时候,一右转舵后,回杆,机身会自动往左修正一些角度

楼主(2012-03-30):
请各位大哥帮我诊断一下是怎么回事。在悬停或者前进的时候,一右转舵后,回杆,机身会自动往左修正一些角度呢,视频上后半部感觉比较明显,请大家帮我看看,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校准一下电子罗盘,调整旋转方向的感度。

楼主:
非常感谢您,我的电子罗盘,确实一直没有校正过,呵呵,惭愧了!

楼主:
旋转方向的感度。 是调高还是调低呢?

网友B:
可能是四个电机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可以如下检查
飞下来检查四个电机温度
1.如果电机温度不一致话,极有可能呢是电机不在一个平面上
2.在飞行中左右打方向舵,如果两边手感不一样,或者觉得飞机往一边旋转容易,往另外一边转困难,电机绝对不在一个平面上了,并且合力想容易旋转那个方向
3.直接用眼睛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样,往一个方向打很容易,往另外一个方向打,就感觉要多用些力,然后他又要自动往相反的方向回一点,你看视频也看到了。这种不在同一平面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地板正解

楼主:
怎么解决呢,我的是X650的机架 或者怎么调平电机?

网友D:
同问。。。如何调整?

网友E:
我的6轴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 APC的1038的浆 居然正 反浆 的厚度不一样 差了大概1.5MM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用条状的水平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