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挽救我的铝塑钢雕科机.

楼主(2012-03-30):
用丝杠固定机头后, 使用最大力气推z轴光轴最下端(变形半径2.5mm),确定为系统形变,这3个地方有肉眼可见变形或拱起或变位. 前后推机头尾段拱起,z轴上段摆动,左右推光轴拱起,

网友:
先天不足啊!只能换厚实的的骨架咯,跨度那么大这角铁太单薄了!

网友:
太单薄了。。。。先天不足,,没办法解决

网友:
有点单薄的啊,用加厚的木头还好些的

网友:
推到重来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我发觉中 国市场的创造力很成问题,为啥没有打孔的光轴买,这样我添加8mm厚60*30mm宽的(角)铁条,就能够解决光轴的变形问题,也不用花几百买什么进口直线导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觉中 国市场的创造力很成问题,为啥没有打孔的光轴买,这样我添加8mm厚60*30mm宽的(角)铁条,就能够解决光轴的变形问题,也不用花几百买什么进口直线导轨。

....带座子的光轴不就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座子的光轴不就是么。。。

他那个长度大的话还是要支撑的,size有限,不如自己根据长度选择支撑的结构,
而且它那个是铝的,钢的更好

网友:
你的尺寸太单薄

楼主:
我尝试添加多谢角铁看看效果如何,光轴就没办法,除非拆机找人加工,打孔连接钢条。

网友:
关键部分的角铁上加装薄板, 薄亚克利就行
不要用 角铁上的孔固定, 用 电钻 在角铁上打小孔固定

这样比纯角铁能增加 几倍刚性, 能勉强可用了

网友B:
自动货架,检定完毕。。。再改都是自动货架。
这是你的第一台机,别灰心,这个别做了,拆下零件直接上第二台。
做事情是不能靠想象的,多参考别人的结构。这些结构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是有道理的。

楼主:
他们都是整块铁来弄,我家机不可能放几百公斤,就算有电梯也抬不上楼,要不就只能缩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货架,检定完毕。。。再改都是自动货架。
这是你的第一台机,别灰心,这个别做了,拆下零件直接上第二台。
做事情是不能靠想象的,多参考别人的结构。这些结构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是有道理的。

逼我拆机阿, 我死都把人造人1号完成了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逼我拆机阿, 我死都把人造人1号完成了再拆.

我不逼你,过几天你自己会拆的

网友:
加角铁也没用的,拆吧,有经验了,再做一台

网友:
直接放水泥地上都比这精度高 ,趁着货架还没生锈,把它还原回真正的货架吧。

网友:
找方管重新焊个架子,货架不受力

网友:
推到重来,还有希望!

网友:
薄的铁皮连PVC都不如

网友C:
再加角铁增加刚性。

网友D:
先天不足,没办法。

网友E:
你再增加什么角铁的什么看看,越重越不稳,变形越大.

网友F:
太单薄了,一个字拆!另来

网友G:
豆腐渣就是不如豆腐干好呀

网友H:
呵呵,看这样加工代木和泡沫都勉强,因为自身都不稳。

楼主:
谁说得用来钻孔就不错.

网友I:
太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