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炸了

楼主(2012-03-30):
昨天飞了1块
电池
感觉无副翼翻起来很爽。
第二块电池问题来了,起飞前加了点副翼 直接秒炸。
后来总结 只动油门摇杆直接拉起来,不能动 升降或副翼 要不秒炸了。
以前习惯性飞 有副翼 的加点副翼飞的。看来要改改了。

网友A:
谢谢,正准备无副翼

网友B:
舵打多了吧,再就是exp调肉些。离地的瞬间稍微给一点右舵,不至于秒炸,离地不能拖拉,果断给油让他起来,我是新手,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明显舵量多了,给一点右舵,拖拉,不至于秒炸

网友D:
你打了舵JJ却不动,三轴系统会加大舵机的修正幅度,有可能导致离地瞬间舵量过大而炸鸡
这好像是积分运算的结果

网友E:
无副翼机升空前不能修舵的

网友B:
所以离地的瞬间右舵推油离地 很流畅的一个动作

楼主:
恩 以后果断直接拉起来。不能像有副翼那样可以随便打舵起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打多了,离地前打舵没反应,离地后就表现出来了。看来要悠着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