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有风,飞425炸机,不知何因?

楼主(2012-03-30):
练习对尾悬停,在一米高的空中飞行的好好的,突然机子向前飞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炸机了,等我跑过去把电断了,卸下摔坏的大桨,在通电试了一下所有舵面都是工作正常的,当时感觉像失控了,不知道是何原因?有谁有个这种情况啊,帮忙解释一下吧!!不然找不到原因我也不敢再飞了啊?

网友A:
 该不会遭遇强电磁干扰了吧……EMP之类的

网友B:
仔细查一下升降舵,估计不是球头开了,球头开了不会只向前飞的,还有就是,幸亏向前飞了,要是向后。。。。。

网友C:
失控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蒽,我见过X5这样炸的,当时确定是失控了,不知道楼主啥控
我用的是12Z和T8FG,天天在高压线边上飞,从来没失控过

网友D:
风的原因

楼主:
我用的是12FG,应该不是控的事吧。我现在怀疑是接收机天线和电调太近了,只有差不多5cm,我把接收机改放在机身尾部尾舵下面并且天线朝后,试了一下目前没什么问题,但愿就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