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今天T8FG在transmit未打开状态下飞模拟器,莫名其妙重启好几次?

楼主(2012-03-30):
今天T8FG在transmit未打开状态下飞模拟器,莫名其妙重启好几次?
是故障吗?大家出现过类似现象吗?

网友A:
背面的模拟器插头接触不良吧, 呵呵

网友:
难道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模拟器插头接触不良吧, 呵呵

谢谢,的确是模拟器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USB口供电也不是很稳定的 LZ如果是音频线转接FUTABA插头的话 注意下音频线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