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使用维宏卡如何调整电机方向啊

楼主(2012-03-30):
今天试验机器,XZ都正常就是Y轴电机旋转方向不正确,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
电机的A+A-所接的线詷换一下试试。

楼主:
我的是五相步进电机,你意思是说脉冲和方向接口对换下吗?

网友:
电机是几相的我不懂,我的这样调一下线就改变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