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D模式和HOLD键的安全问题。

楼主(2012-03-30):
请教为什么3D模式会很危险?开机为什么要检查HOLD键是否打开?HOLD着电机就不会转了呀,不是很安全吗?

另外我发现我的DX7s上没有3D开启键。

网友:
我也是新手,
3D模式下,油门没有0点,上升上降全靠螺距变化,并且有大负螺距,一旦错舵飞机可能直接飞速砸下来,
电直,hold打开时油门一般设置为0,防止处于大油门时直接突然起飞,现在的电调貌似都有这个保护了(安全上电功能:接通电源时,无论油门摇杆处于任何位置均不会立即启动电机),不过这应该算是个好习惯。
HOLD打开时,油门一般设置为0,电直是会处于停转或趋向停转,油机是发动机是转的,但不会起飞,如果在飞行状态,会降落
DX7S没用过不晓得,
楼下有补充或者纠正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