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试问题。

楼主(2012-03-30):
我在安装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机器2,4号电机油门非常大。不管怎么调换电调和电机。总是在2,4#的电机的输出在同油门下比1,3电机要大。而且在油门30%姿态模式下,机器没有离地,向前推杆,机器就会向左前倾,向后拉杆机器会向右后倾。总是感觉2,4电机输出大。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补充下,遥控器都校准过。所有位置除了油门都默认居中的。排除遥控器问题。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统一校对了吗?

网友:
遥控器模型选择固定翼模式,然后初始化,用默认参数,然后再进行遥控器校准。

主要是油门行程等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要设置了,按照默认就可以。。。

楼主:
呵呵,都试过了,每个电调参数都一样。
遥控器也都默认值弄过,重新设置也都搞了。

楼主:
现在我想确定是不是飞控有问题。。。因为可以排除的影响都排除了。。电调,电机。。
机架虽然不稳定因素很多,但是也不会造成油门不一致的现象。。所以也排除了。
最后就是飞控了。。。还有什么会影响?

网友A:
起飞别犹豫,直接推起来,起飞瞬间的临界状态,4轴还在地上,相当于IMU没有动,几乎不会做姿态的修正,所以,起飞的时候一把推起来,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别犹豫,直接推起来,起飞瞬间的临界状态,4轴还在地上,相当于IMU没有动,几乎不会做姿态的修正,所以,起飞的时候一把推起来,啥事没有

问题,地面检查时飞机都出现这样的状况,飞到天上会不会出其他问题呢。而且这个问题是在地面测试时飞机无法正确响应操作者的操作。飞到天上就算IMU能维稳,操作起来也会出问题的。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B:
30%油门 吧飞行器 拿手上举过头顶 看看飞行器是否稳定保持水平 手动前后 左右倾斜飞行器 看看飞行器是否有相应的动力补偿努力保持水平倾向。

以上如果没有问题 说明 飞控动力 基本正常

然后同样手拿飞行器 30%油门 举过头顶  用遥控器仰俯 横滚 看看 手中的飞行器 是否有相应方向的动作输出 如果动作方向对应遥控器方向有不同 那么说明遥控器通道选择 或者 通道正反有问题

懂了没有啊 LZ

网友:
看来 没有 飞直机的经验 多轴上手 一样有心理压力啊  飞过直机 再来飞多轴 就像玩一样

网友:
我也没玩过直升机,第二个电池就能飞了,还是XA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油门 吧飞行器 拿手上举过头顶 看看飞行器是否稳定保持水平 手动前后 左右倾斜飞行器 看看飞行器是否有相应的动力补偿努力保持水平倾向。

以上如果没有问题 说明 飞控动力 基本正常

然后同样手拿飞行器 30% ...

您再看一下我说的情况,您还是完全没有了解我说的问题所在。我所说的是相同油门下2,4轴的电机油门要比1,3轴电机要高,导致升空后机器会出现向左转打杆机器反应很慢,向右转打杆机器右转很快的情况。

网友C:
正常现象呀,在30%油门时,摇一下俯仰、横滚,如果1、3号电机能正常加速至2、4号电机的速度,就放心推杆吧!我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都是摇一下俯仰、横滚,待各电机转速正常就推杆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现象呀,在30%油门时,摇一下俯仰、横滚,如果1、3号电机能正常加速至2、4号电机的速度,就放心推杆吧!我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都是摇一下俯仰、横滚,待各电机转速正常就推杆起飞!

问题是不能啊,1,3电机速度没办法起来呢。

网友D:
把桨拿下来试试,摇一下俯仰、横滚,加油门看看1,3电机速度有变化吗?这样就能查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桨拿下来试试,摇一下俯仰、横滚,加油门看看1,3电机速度有变化吗?这样就能查出问题了

。。。呵呵,是一样的,带桨不带桨都会这样,1,3电机油门低些,2,4油门高些。。飞机起飞后会时不时的向左转。

楼主:
昨天换了DJI的30A 电调。这下可好,1,3,臂电机出现同油门下输出高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飞控的毛病啊?
如果是我就返厂了。别搞半天返厂又说没毛病。那就郁闷了。

网友:
说了半天,LZ用的啥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