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好小子1000,内附配置清单,请各位老鸟帮忙参考是否被坑?

楼主(2012-03-30):
好小子1000 空机  1架X200=200
新西达2208KV2600电机 1个X43=43
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1个X40=40
辉盛9克舵机          4个X13=52
格氏1300MAH25C11.1V电池 1个X85=85
花牌301充电器加电源  1套X45=45
赠送:
30C Y线 1条
30CM延长线 2条
魔术贴 1些
纤维胶带1.8X25M 1卷

以上总价465 准备加个TDF7的控 再加630左右 全套1100

网友:
大概就是这些钱了,谈不上坑,还送你东西,不错了。
这飞机很好飞,祝你爽飞。

网友A:
不过你这电池就买一块,打算怎么飞啊?

网友:
价钱公道

网友:
差不多这价了

网友B:
搭车问:几乎相同的配置,只是电池改为2S 1300mAh 25C的怎么样?

网友C:
还是觉得 KDS7通比较好用 虽然设置麻烦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几乎相同的配置,只是电池改为2S 1300mAh 25C的怎么样?

2S 1500~1800mAH电池比较合适,因为重量要尽量和3S电池一致,适合配平重心。用2S电池的话,可以把电机座加高一点,配6030桨,速度会更慢,飞的更飘逸,更加适合新手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 1500~1800mAH电池比较合适,因为重量要尽量和3S电池一致,适合配平重心。用2S电池的话,可以把电机座加高一点,配6030桨,速度会更慢,飞的更飘逸,更加适合新手练习。

额 2s 3s 指的是重量的差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电池就买一块,打算怎么飞啊?

电池肯定会多买 ACE的电池怎么样啊 要不要换其它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 KDS7通比较好用 虽然设置麻烦店

KDS在TB上貌似还便宜点,好在哪些方面呢?我是小白,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2s 3s 指的是重量的差别么?

2S是两节电池串联,3S是三节电池串联,电压和重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是两节电池串联,3S是三节电池串联,电压和重量不同。

明白了,对于控的选择,前辈指教一下行不?首先是品牌,再是日本或美国手,我飞小电直的时候用的日本手,侧飞时不好控制油门,以致精准降落比较难,其它时候均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手不重要,关键习惯了就好了。我用美国手,无动力手抛飞翼的时候方便些,另外我觉得美国手练悬停也挺方便,,一个手就搞定了。

网友:
你的配置里没有桨吗?
充电器很有问题,建议扔掉换一个,至少要买个B6
红鹰的4通飘飘比这个便宜,配置还可以更低(AX1806马达,2S1000mah)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合理的市场价钱了!我也是好小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对于控的选择,前辈指教一下行不?首先是品牌,再是日本或美国手,我飞小电直的时候用的日本手,侧飞时不好控制油门,以致精准降落比较难,其它时候均没有问题

对于控的选择,首先看你准备了多少预算,然后看你大概打算玩到什么程度。如果就休闲玩玩,一般的固定翼或者是450这样的小直机,先买个天6II是可以的,低价位但是功能尚实用,以后觉得不够用了可以再升级。如果能经常飞,对控的可靠性要求高一点的话,JR XG7应该符合很长一段时间的要求,就是接收机比较贵一些。至于手的话,练出来了都是一样的。如果绝大多数时候只玩固定翼,那就继续用日本手好了,因为玩固定翼的模友里面日本手比较多,在一起交流调试会更方便。如果希望以后在直升机方面有所发展,选择美国手应该更合适。

网友(2013-01-14):
和你买的价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几乎相同的配置,只是电池改为2S 1300mAh 25C的怎么样?

动力不足

网友:
价格还凑合吧~~比较公道

网友(2014-02-15):
现在还是这个价钱

网友:
价位还可以。我2天前入的空机208+动力套装、舵机=360

网友:
就是这个价格,这个机机非常好飞,对建立信心有帮助,我第一架也是他

网友:
准备按楼主的这一套配置入,我也是新手

网友:
天7贵了   500块钱左右

网友:
我建议楼主搞一个dsm2的控用3通或6通小机接收,在网上找手掷滑翔机纸模的图纸用他的主翼,尾翼。材料用kt板。翼展400-500mm自己做入门机,这样花费小,耐炸。熟练后控也可以飞其他飞机,dsm2接收便宜。

网友:
我的入门机。炸了无数次,回家修修第二天又可以飞了。75ma或150ma1s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