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KY FBL100 的直线舵机怎么改才能在mcpx上用

楼主(2012-03-30):
是不是把黑白两条线对调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对,别搞错会冒烟

楼主:
谢谢 楼上回答

网友A:
50多的舵机,也不便宜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黑白线对调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多的舵机,也不便宜啊~~
原厂175 想想就心里平静了。

网友:
3个舵机寿命能顶一个原厂吧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舵机能通用,需改连接头,注意白线和红线对调。

nnd 上回怎么说是红白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黑白线对调就ok

到底是哪根,我今天到货了

网友:
最左边和最右边两根线对调,中间红色是正极线,不用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舵机的质量我可以跟您保重很耐用耐摔的,只要注意到不要进到微尘,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近灰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左右两根,中间红色线不动。

网友:
关注中,50我觉可以了。我也是花175买的原的。现在150就可以3个全换了。你还想怎么样。就等大家使用结果了。

网友:
已经将黑白对调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2013-03-29):
线对调是新版舵机还是老版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