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求建议向】聚合物锂离子电池(LI-PO)和锂离子电池(LI-ION)的关系

楼主(2012-03-30):
我这两天要买电池,我这个人一向注重品牌,挑中了三洋和日立这两个公司生产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准备自己制作电池组。但是,在这之前,我注意到我飞机原厂的电池组上标注着LI-PO,也就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而三洋和日立的电池手册上,标注的是LI-ION。
所以,我就犹豫了。都听说过锂离子电池爆炸的事情,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这码事;同时,LI-ION和LI-PO的电气特性是否不同了?比如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是否有差异?

现在,我将调查的结果写出来,如果没有高手反驳我,我就要去买日立产的INR18650PB1型号的锂电池了,其持续最大放电电流是15A,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

一、电气特性(证据:三洋和日立公司的锂离子电池手册)
LI-ION和LI-PO的电气特性没有任何差别,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都是完全一样的。
关于LI-ION的电气特性,有人说LI-ION的标称电压是3.6V,截止电压是4.1V,我没有在任何正式的文档中获得此信息,我认为这是谣传
三洋和日立的电池参数手册上,LI-ION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充电截止电压是4.2V;至于放电截止电压,由于两个厂家在计算容量时不一致,因此日立标注了2.5V,三洋标注了2.75V。

二、LI-ION和LI-PO的关系(证据:维基百科)
LI-PO属于LI-ION,LI-PO是LI-ION的一种。LI-ION泛指各类锂离子电池,既包括传统的锂离子电池,也包括各种新型锂离子电池。
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其电解液采用了易燃易爆的有机溶剂。因而在受剧烈冲击、穿刺、电气故障引起的电池短路时,产生的高温会导致这些有机溶剂燃烧甚至爆炸。为了提升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人们就用聚合物代替了传统锂离子电池中的那些易燃易爆的有机溶剂,这就是LI-PO电池。
此外,还有各式各样为了应对各种恶劣环境而开发的新型锂离子电池,LI-PO电池只是这些新型锂离子电池的一种,只是它前景好,比较有名,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名称:LI-PO。
LI-PO电池、其它新开发的锂离子电池、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它们的总化学反应式一模一样。
因此,LI-PO电池既可以叫做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也可直接叫做锂离子电池。被称为“锂离子电池”的电池,不一定是传统的锂离子电池,也可能是改进的新型锂离子电池,因其不是很常用,人们并没有给它专门称呼而已。所以,电池组上,标注了LI-ION的,它一定是锂离子电池;但是,它究竟是新型的锂离子电池,还是传统的锂离子电池,这就不清楚了。如果电池组上标注了LI-PO,它就一定是新型的锂离子电池,而且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三、安全性(证据:维基百科)
LI-PO电池比起传统的锂离子电池而言,不容易燃烧,不容易爆炸。

四、我选择的三洋电池和日立电池,它们是聚合物锂电池吗?
我选择的三洋UR18650W2(1500mAh,10C)和日立INR18650PB1(1500mAh,10C)均不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但它们是新型的锂离子电池。
三洋和日立均宣称:正极材料均不是纯LiCo(传统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就是纯的LiCo),而是采用了含有LiCo混合材料,提高热稳定性;隔离层也采用了新的材料,使得热稳定性提升。最终安全性能大大提高。

五、性价比:1元钱能买到7.4V电压的多少毫安时?
据我在淘宝上调查:
有保障的“花牌”电池,最高1元钱能买到27.50mAh;
有保障的“格氏”电池,最高1元钱能买到21.43mAh;
有保障的“三洋”电池,最高1元钱能买到39.47mAh;
有保障的“日立”电池,最高1元钱能买到75.00mAh。

上面只是纯粹比了价格,至于说到品牌信誉,三洋、日立难道会比另两个牌子差吗?
所以,我决定买日立的INR18650PB1。

各位高手们,请给些建议吧!尤其是关于电池安全方面的,例如爆炸,起火之类的!

网友:
动力电是lipo的,手机电是liion的。

网友:
爱爆炸的是iphone和ipad的电池,功率高还内置@( ̄- ̄)@,平常模型电池不爱爆炸爱着火。
日本存放模型电池用的是小型弹药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日本存放模型电池用的是小型弹药箱”,求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存放模型电池用的是小型弹药箱”,求证据!

攒了30多本模型世界,等放假给你找找。

网友B:
回复 楼主:

锂离子电池是一个总称,聚合物是包含在锂离子电池范围之内的。
一般来说聚合物电池使用铝塑包装,区别于其他形式,包装均为钢铝壳,这就使得其在发生爆炸等意外时威胁减小。
但是,现在一般模型用的聚合物电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聚合物,严格来说应该叫软包电池。真正的聚合无电池电解液至少应该是凝胶态的,像sony有全固态的。但是软包电池电解液是液态的常规电解液,只不过选用了铝塑包装外壳。而模型、电动工具等电池,因为需要大倍率放电,真正意义上的聚合物并不适用,因为不管是凝胶电解液还是全固态电解液,电导率都太小,不满足大倍率放电需求,一般只是在3C应用,电流一般不超过3C。
一般小鬼子的电池价格应该非常贵,远高于国产电池,而且不太容易买到,我们想搞到小鬼子的动力电池进行拆解研究都很难。
至于截止电压,这可能不同厂家用的材料不一样,三元或钴酸锂等,不必太纠结,一般别超4.2,磷酸铁锂别超3.8

网友:
其实现在模型上用的所谓锂聚合物电池都是软包装的锂离子电池,和手机上的锂离子电池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先顶,后看,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离子电池是一个总称,聚合物是包含在锂离子电池范围之内的。
一般来说聚合物电池使用铝塑包装,区别于其他形式,包装均为钢铝壳,这就使得其在发生爆炸等意外时威胁减小。
但是,现在一般模型用的聚合物电池,并 ...

非常感谢你,尤其是你告诉我:“现在一般模型用的聚合物电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聚合物,严格来说应该叫软包电池。真正的聚合无电池电解液至少应该是凝胶态的,像sony有全固态的。但是软包电池电解液是液态的常规电解液,只不过选用了铝塑包装外壳。
看来,这种软包电池照样有燃烧和爆炸的危险。所以,与其买国产的这种假冒的“LI-PO”,不如买日立的新型锂离子电池!决定了,我去买日立的电池了!

另外,你还提到“一般小鬼子的电池价格应该非常贵,远高于国产电池,而且不太容易买到”,的确如此。
虽然我最后列出了四种品牌电池的价格比较,看起来三洋和日立的价格要便宜。
但如果直接比较相似型号的18650电芯,则三洋和日立就贵很多了。
所以,国内很多这些产品,电芯价格比国外的要便宜,但是一旦做成电池组(估计成本多了一两块钱),价格就翻了3到4倍!所以啊,这种冤枉钱绝不能花!

网友:
我的电动工具上使用三洋的动力18650已经很久了,无碍。

网友:
请问上面的大哥,你是怎么做的呢,我最近淘宝上买的26650电池也准备用在电钻上,要不要加什么保护板的啊,我QQ954189437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电池都有潜在的危险,不管是软包还是聚合物。
而且模型使用是不适合聚合物的,根本满足不了倍率需求,主要还是用在手机等数码产品上。
鬼子的电池不管是单电芯还是成组,价格都远高于国产的电池,选购要慎重,一般来说便宜的肯定假,贵的也不一定真,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