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玉兔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2-03-30):
大家有用天六A玩玉兔的吗,你们的油门是不是也是要么过低飞不起来,要么过高,飞的很高

网友:
你做过油门行程没有?

另外四轴的油门手感是需要练习的。我从没飞过直机,刚飞四轴时,也是与楼主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我以为四轴很好飞呢!!

网友:
好飞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四轴很好飞呢!!

有电直基础就很好飞
虽然我的飞控还没调好
不过有电直基础,已经觉得比电直稳多了,容易控制

网友:
我飞的是六轴,控是天六a就没有你说的问题,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电池可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练模拟器?

网友:
这个调整油门曲线就好解决,我的是0 15%35%50%75%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天6A 不可以调油门曲线

网友:
初看标题,我以为是玉兔又出了新产品:玉兔牌遥控器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玉兔飞控和天地飞6控。多次出现这个情况,起初我也是感觉控有问题准备换控了,昨天我用新买的玉兔飞控(这个飞控是给小四轴买的X240)装在原来的机架上试飞,大小油门都用过飞了6块电也没有问题(当然,电池也是以前的电)。晚上在家里飞 一下之前有问题的玉兔飞控把它装到X240机架上试飞,飞了两块电后问题出现 ,瞬间加大油门跟着油门回中时不会回中,油门像定在70%位置一样直到将油门打到最低再回中好运气的话可以回复正常,反之没有反应油门也是70%往上爬升,在室外我是用自动降落这个功能救机的。但是降落的速度真的很快大概是一秒降2-3米的速度吧。还有飞着时动力突然衰减,接近地面时(可能开了超声波定高功能)油门才有反应……唉!这个显然不是偶然!请玉兔技术方面回应一下!Q群技术人员都很忙的没有人回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玉兔飞控和天地飞6控。多次出现这个情况,起初我也是感觉控有问题准备换控了,昨天我用新买的玉兔飞控(这个飞控是给小四轴买的X240)装在原来的机架上试飞,大小油门都用过飞了6块电也 ...
你有没有做过油门行程呀?

如果有扩展板,有没有在气压计上加海棉?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机架X550 用的XA电调、电机,油门行程不需调,玉兔没有气压计,接收机是天地飞6接收机。问题出现。
2.机架X240 用的好盈飞盈10A电调和XXD的1510电机 油门行程已做好,接收机是新买回来的天地飞6接收机,问题也出现。
以上两机架和电子设备都不同 相同的是哪个有问题的玉兔飞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来我也为X240机架买了个新的玉兔飞控 带超声波和气压计的,试飞过没有问题,用X550机架试飞没有问题。
明天新控到了(天7)用新控在冒险试试是否控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
希望能得到玉兔方面重视和解答。

网友:
今晚我飞玉兔的时候前一块电池正常,接第二块电池的时候飞着飞着油门就不对劲了,当时好像只有2个状态,一个是无油门,一个是有油门(大油门)导致我炸机了,哎,到底什么原因哦?

网友:
我今天这事好像也是这样啊。。。要么就离不了地。。要么就一下直撞天花板。。。 是油门曲线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