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比例

楼主(2012-03-30):
下了一个KT图,因格式不对在外边店里无法放大比例打印,干脆放平显示器量(原图机身,水平尾翼,垂尾均无尺寸),结果发现比例100%量出来,机身860,翼展900不成比例,请教各位多大比例可以得真正的大小?

网友A:
KT机这么大够了

网友B:
可能你是图纸不是CAD的图纸,一般CAD的图纸打印时宽高比是不会改变的。尺寸在电脑理很好量的(输入命令di),注意一下图纸的单位就可以了,一般Dwg格式的是以毫米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