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筋斗

楼主(2012-03-30):
看看吧!固件能不能搞稳了再发布啊,通电后至少30秒才推油,不要说我没有等系统稳定了再飞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zNjc4MzU2/v.swf

网友A:
推油时,AHRS上的绿灯是长亮的不?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潇洒的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时,AHRS上的绿灯是长亮的不?

没有去注意,我只知道接通电源后静止了很长时间等gps找到星后才推油的,不是每次都会翻,但这样的翻法还是得想点办法....

楼主:
再次通电后又好了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zNzEzNzEy/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通电的?

将遥控打开,油门到底,飞机放好接通T插,静候30余秒,gps绿灯由快闪变慢闪至约5秒闪一次推油,立马筋斗

网友C:
gps 模式下 翻的? 还是姿态下 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 模式下 翻的? 还是姿态下 翻的?

gps模式

网友:
我也翻过一次,和楼主的一样,一般人我真的不愿意不告诉他,呵呵

网友:
今天刷新固件后也同样翻了,后来检查发现软件里设置好好的第一通道和第四通道居然输出是反向的!!  不翻才怪
控上反舵设置回来可以起飞

网友:
如果设置没错误,那就应该是 gps 点漂移了,建议用 姿态模式 起飞后切换到 gps 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