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的草图能导到artcam成矢量图吗?

楼主(2012-03-30):
最近刚弄了个小雕,在折腾solidworks和artcam。发现一个问题,sw中设计的零件有30多个3.2mm的孔,孔深有20mm。在artcam里用3.17的立铣刀粗加工时,行距要很小很小时(大概小于0.1mm)才会加工这些孔,否则直接忽略。到后一步精加工时铣刀会一步到位打2cm的孔,吃刀太大主轴走不动。
想来想去还是把sw里的孔导到artcam成矢量再用打孔加工比较合适,但是不知道怎么把SW里的草图导到artcam的矢量图里,请教各位老大啊。

网友A:
直接另存为dwg格式,然后在artcam里打开。

楼主:
试过artcam8和artcam2009,全都无法打开dwg格式的文件,显示“打开文件失败”还是“无法打开文件”之类的错误,但是dwg文件用“导入三维浮雕”就可以导入,但导入后只有三维数据,没有矢量图。

网友A:
8可以的阿,我就这么用的

网友B:
文件名改成英文试过没有?

楼主:
哦,那我再试试看,之前也说错了,导入三维浮雕那里不是dwg文件,折腾了几天都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果然是中文文件名的原因 ,多谢多谢

网友C:
直接用CAMWORKS出不好吗?

楼主:
camworks没用过,要另外安装吗?我现在插件里好像没有啊。
我现在对artcam怨气很大,做个10*12*2cm的零件,直接先粗后细加工要10个小时以上,只能自己不停的拆分,现在都分成7个刀路了 ,累了半死好象也没减下多少时间

网友D:
dwg可以打开,文件名和路径名最好都是英文
比如说你放在D:某个文件及里,文件夹的名字要是英文
钻孔有专门的钻孔程序,最好还是换刀用钻的
铣刀直接这样下刀貌似不太好

网友E:
直接用 SW, 用 POWERMILL 做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