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11.1v锂电 但C数和毫安不一样 可以使用T型插头串联 ...
两块11.1v锂电 但C数和毫安不一样 可以使用T型插头串联线使用吗???

楼主(2012-03-30):
一块是1300毫安25C和一块1600毫安30C的,我想用T型插头变成一组
电池
用(22.2v)不知可以不? 还有就是用冲11.1v的
充电器
冲22.2v的行吗?会把电池充坏吗 或者充不满...???求解?谢谢!

网友A:
不主张这样的串联,除非你能确保小容量的那块电池放光时,你是知道的,并主动降下来,否则就报废一块电池。即使如此,另一块电池的剩下的300mah你是没机会放出来的。

网友B:
串联的时候,找一样的电池,而且最好新旧都一样

网友C:
肯定不行,放电时,小容量电池要消耗大容量电池的功率的

网友D:
不行,好比一头驴和一头马同时拉一辆车,最后是什么结果?你懂的~

网友:
牛与大象拔河你说结果能一样吗,不知道这样比喻恰不恰当!

网友E:
2楼说得对,用是可以用,变成22.2V、25C、1300MA电池,放电时要按1300MA的容量来用,因电池组本身不平衡,充电一定要用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