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控的PPM信号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3-30):
由于遥控器遥控距离变短,怀疑是发射电路部分出问题了,想直接上个2.4G收发模块(原来是72M  6通的),所以先确认一下控的PPM信号有没有问题,要是PPM信号有问题那上了2.4G岂不是白上,有没有人了解这个,看看我这信号有问题没。用实验室的示波器看的,不太会用,横向一拉长就抖个没完,具体波形看不清只能分清高低。

网友:
看似没问题 波形反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控在20米以内还可以有效控制,说明PPM信号没问题吧,接一个2.4G模块可以吗?

网友:
非常正常的六通道遥控器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在20米以内还可以有效控制,说明PPM信号没问题吧,接一个2.4G模块可以吗?
从波形看,PPM完全没问题,可接2.4G模块搞定。

楼主:
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