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zM的接收机 天线多长

楼主(2012-03-30):
72zM的接收机 天线多长  我的接收机天线 断了 找不到了  麻烦哪位好心人 量一下   还有就是 我用舵机线做接收机天线 行吗?

网友:
线长是多少俺不知道,但是用什么线,这个真的不重要

网友:
1/4波长,104厘米。普通铜线就可以,讲究的可以用多股导线。

网友A:
1/4波长(104CM)指的是天线完全展开时的长度,实际上我们的接收机的天线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完全展开的,也就是说,接收机的天线回路是处在失谐的状态下。天线的状态对发射机来说很重要,因为天线是高频功放的负载,如果天线长度不匹配,有可能会造成功放电路烧毁。而这种情况对于接收机来说,由于它的高频回路信号很弱,失谐只会造成接收信号减弱,并不会烧坏接收机,为了方便使用,接收天线一般都是适当缠绕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接收天线的长度并不很严格,你可以截取一段适当的电线作为接收天线既可。另外,在模型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的把接收天线展开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波长(104CM)指的是天线完全展开时的长度,实际上我们的接收机的天线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完全展开的,也就是说,接收机的天线回路是处在失谐的状态下。天线的状态对发射机来说很重要,因为天线是高频功放的负载 ...

楼主:
我 用了104CM的 舵机线  地面测试了下  一几间房子当着  300米 没变化 再远就不跑了 累

网友:
72zM的接收机天线断了,可以用废弃的鼠标线代替,截取相同长度(只要抽取其中的一根)焊接牢固就OK了。又软又轻甚至比原装的都好,最好用品牌的鼠标线,我用的是罗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