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2200mah30c动力电池大家把电池飞到什么状态算是圆满?

楼主(2012-03-30):
就是即不伤害电池,还能玩的更爽?我以前忽视了过放的问题,搞鼓了好多电池,后来组织上纠正了我的用法,推荐了我用bb响,现在基本都玩的很爽,但电压设定是3.6v还是3.5v?或者3.7?也就是说瞬间达到设定值,bb一响就油门到底,落地。兄弟们说说,因为电压设高了,玩的时间短,低到多少不会伤害电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即不伤害电池,还能玩的更爽?我以前忽视了过放的问题,搞鼓了好多电池,后来组织上纠正了我的用法,推荐了我用bb响,现在基本都玩的很爽,但电压设定是3.6v还是3.5v?或者3.7?也就是说瞬间达到设定值,bb一响就 ...

上面是三洋的技术规格书,我推测你的3.5V设的太高了一点吧。
不过,不同厂家的指标应该略有差异吧。你自己最好去查电池厂家的技术规格书,上面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其实用控的定时器功能更靠谱

楼主:
不一样,刚开始能玩6~7分钟,今早最多都没有超过5分钟。不只是连续作战马达高温退磁了还是电池性能下降了,都带报警器的,设的3.6v报警收油门,下来显示3.8v,电池每次用完30多度不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