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IY高手讨论下SR-71这个问题。

楼主(2012-03-30):
如图

想DIY一台SR-71,材料想尝试一下轻木和玻璃钢结构,长1.6米左右,翼展在0,9-1米以内,双发70黑旋风。有一下问题,请教高手.集思广益,希望能有模友好的方法和建议。
问题如下:
1.机翼和主起落架那个部分比较薄,担心承受力不够好,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2.我想做拆机翼的那样,带涵道风筒一起拆卸那种.如果构造结构。或者有哪些拆机翼的结构的帖子和文章推荐。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人回答!不能沉啊!

网友:
不知道LZ的手工、材料、设备方面如何,如果准备不充分,我认为失败几率大
1,机翼内侧,可以做厚一些,不一定要那么仿真,这样做加强什么的比较容易。厚一些的机翼,尤其是前沿,有利于减少失速的时机,使飞机好飞一些
2,折叠机翼涉及到材料、稳定性可靠性、震动、重量增加等问题,你可以搜索一下淘宝,有几多模型是带折叠翼的?
涵道机速度快,涵道高频震动比较大,且易引起机体共振,好多东西都需要考虑的

我有一架翼展1.6米的飞翼,开初也打算做折叠翼,后来反复思量,还是决定用插管方案。注意,我这个飞翼的翼型厚度有4cm,翼玄宽度达到40cm,我认为做折叠都不切合实际。
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打算机翼做成拆卸式的,就是带插销那种的。不是折叠式的。
打算先用泡沫削出来,然后用泡沫做模具,然后上玻璃布刷环氧树脂,干透后用打磨机打磨,挖出泡沫模具,上色。上下分2块,中间用木结构做骨架,如第二张图一样的模式。请解答是否可以行的通?

网友(2012-05-09):
我也有这个意向,请问楼主QQ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这个意向,请问楼主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