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函道的风扇坏了,这种电机要换什么规格风扇啊?

楼主(2012-03-30):
电机前面有个大头,拆不下来,风扇是4叶的,不知道要买什么规格的啊???

网友:
 跟谁买的就去问谁啊。一般卖家都有消耗品卖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卖家改行了!!!

网友:
建议你尽量不要用比较另类的电机,就会产生这种问题,配件不好买!~建议你用黑旋风或者普通的电机,这样配件很好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