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线的电压

楼主(2012-03-30):
1、电调信号线是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吗?3S和4S的电调一样吗?都能用一样的接收机吗?电压一样的吗?
2、另外控上带的开关须要接吗?

网友:
1.直接插在接收机上。电调信号线传输信号的同时兼做设备电源线,电压一般在4.8-6V之间。现在的接收机几乎任一通道都可做供电接口
2.开关在小电直上没必要,一是容易故障,二是增加额外的重量等。当然大鸡鸡有专用设备电池和BEC得到,可以考虑使用设备开关

楼主:
开关不接上电就通电了?

网友:
开关不用接,多个东西多个故障的隐患,新收多潜水 ,这么弱的问题就不要出来问了

网友:
 看来还是很新的新手,论坛多潜水啊~~~~

网友:
不管是3S还是4S,电调输出的信号线电压都一样。因为BEC电路就是管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