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MCPX 尾巴不转!

楼主(2012-03-3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zODQ5OTI0.html

网友A:
尾电机是不是挂了!如果没挂 应该遥控设置问题

网友B:
你把飞机尾巴左右摆动看看转不转呢?

网友C:
有更換尾電機試試?

楼主:
原装尾巴!!! 出现尾巴不转的毛病!!才起落一次! 造成自旋失控炸鸡!离地10厘米!桨打到鞋子落地!十字盘内侧球头掉落!! RP 啊!!郁闷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更换金属十字盘!情况依旧,才发现尾巴不转,以为尾巴连接问题。干脆更换了7MM马达!可是问题依旧,接主板的插头原装还打的胶。又不像是连接问题!请遇过此问题的同仁相告。。。万分感激。。 视频时没换7MM时拍的 。。

网友D:
回复 楼主:
节哀,主板尾驱动管烧了

楼主:
低速的时候没有问题!左右都动 ,现在换了7MM 电机了 可是还是大油门甩尾巴。一甩就是90度以上,

楼主:
尾驱动?这个真不懂!这个飞机起落还不到15次,刚买来的。

楼主:
遥控按照DX8 设置,不知道是不是硬伤,如果是的话就得给卖家寄回去了!

网友E:
这算不算倒飞?

楼主:
飞机没有炸的厉害过呀!! 我的MINI CP 3米高撞墙也没事,这东西没这么娇气吧?

楼主:
飞机拿在手里的时候左右摆 尾马达转!
但是就好像它随时都可能不转。。。。。刚又想到,新的尾电机没有焊,会不会原装马达本来就是虚焊,然后我的又没焊,导致相同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7MM 还是那样
!不过没有焊,准备焊好再试试!

网友F:
估计是主板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