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麦克风接法???

楼主(2012-03-30):
补充:我知道哪根线接哪里,问题是怎么接,怎么接电源插头,第三根线怎么接白插头芯上?

网友:
麦克风上的黑线接电池负极 红线接电池正极 第三根线接白插头芯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LV的床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问题是怎么接,怎么接电源插头,第三根线怎么接白插头芯上?

网友:
在实际装在飞机上的时候为了减重,一般是要把相关的插头剪掉的,直接焊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都是直接黏在發射上.把線直接插到白色接頭里在用熱容膠黏起
來就好了

网友:
......用烙铁焊起!

楼主:
白线是不是焊在突出的头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
首先把所有接头全部剪掉   黑线是负  红线是正  白是音频  黄是视频  对应颜色接上就OK了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也外接麦克风,LZ可以参考下哦:loveliness:

网友:
影响发射距离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