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循环螺距

楼主(2012-03-30):
集体螺距可以通过调整各个舵的角度设置,可是如何调整循环螺距?谢谢大家!集体螺我已经调到+11/-11,循环螺距只有+8/-8,怎么办?

网友:
在swash afr选项,数值绝对值越接近0循环螺距越小。

网友:
调的时候是8度。。实际就不止8度了。。

网友:
什么叫循环螺距

楼主:
我的是JR DSX11的控,其中有一项是 swash mix项,我估计就是这个,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JR DSX11的控,其中有一项是 swash mix项,我估计就是这个,我回去再试试!

这个是倾斜盘混控,你应该是swash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