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 1.20版本,1520μs / 333hz 舵机该选哪项?

楼主(2012-03-30):
CGY750 1.20版本,1520μs / 333hz
舵机
该选哪项? (AN:70Hz,DG95Hz,DG140Hz,DG285Hz)选项里没有333HZ,
请问700E三个感度在试机前大概设置在多少?
谢谢!

网友A:
1520,,,感度先设置70试试吧

网友B:
没有的,就选DG285Hz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70应该是模拟舵机吧?但舵机也可以正常运转,就怕设置不当烧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