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米2的O艇,小松原装26CC发动机,用多大的浆合适 ...
请教,1米2的O艇,小松原装26CC发动机,用多大的浆合适?

楼主(2012-03-30):
如题,请教各位,请赐教,谢谢!
(想用2叶浆,便宜些)

网友A:
2叶也便宜不了多少!
X470/2叶
可用6717/3叶或7015/3叶一试!!

楼主:
谢谢!
淘宝三叶的跟两叶的价格差几倍呢~~~
这次买船,钱重点花在发动机上去了,其他的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能省就省,就这样下来都要3500以上了~~~~~
另外请教,甲醇机的油箱可以用在汽油上吗?

网友A:
油箱体不怕,但甲醇用的硅胶管受不了气油!会发胀!!
须要转换气油用管才行。

网友B:
最好
最好买三叶美国进口品牌 Octura X470/3 铜螺旋浆一性投入!不要乱扔钱!!!6717浆千万别用。买了就后悔!都试过来了。哈哈 《这次买船,钱重点花在发动机上去了,其他的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能省就省,就这样下来都要3500以上了~~~~~》 能用那么多钱吗!!!又不是打比赛!

网友C:
2叶 478或者570. 3叶6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