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的用途

楼主(2012-03-30):
hou手头搞了二十来个18650电池,全是拆笔记本的,都是三洋,松下的,有测容量,2200差不多。
这电池我想用来做车用的动力电池肯定不行,c数肯定不够
所以我想用来做个外场的充电电源,不知道是否可行啊
做成8并3串,也有16安时了啊,充我的3s2200电池充个6,7应该可以吧?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的18650八个并联的话,由于品牌,新旧程度,内阻不同,充电及放电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我充电顶2安的电流,用的b6

楼主:
期待高人解读一下18650电池,推荐下这电池有没有模型方面用的着的,本来说做控电,电池仓又放不下

楼主:
辛苦敲了那么多笔记本才拆的这点电池啊,不知道干什么用好

网友:
1控电,一般要改造下控的电池仓   2加个UBEC用于90级以下接收电也很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ou手头搞了二十来个18650电池,全是拆笔记本的,都是三洋,松下的,有测容量,2200差不多。
这电池我想用来做车用的动力电池肯定不行,c数肯定不够
所以我想用来做个外场的充电电源,不知道是否可行啊
做成8并3串 ...

如果只是用来给别的电池充电,倒是有很多方案,就是处理容量、内阻不一致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给每粒电池都加上一个低压断电模块(不一定非得要那种很小的扣在电池上的那种模块,你只要在电气上给每粒电池加上这个低压断电模块就行了)。
断电电压的设置:
三洋的电池要求:电压低于3V,则必须进行预充电。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麻烦,三洋的断电电压就设为3.1V了;
你自己按照你的松下电池型号查一查它的预充电截止电压,然后加上0.1V,作为松下的断电电压;
取两者中较高的断电电压,作为你低压断电模块的低压断电电压,然后你自己去买模块吧。

上面就解决了放电问题,下面是充电问题:
18650有专用充电器,你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并联无需考虑内阻,容量,倒是串联不好办

网友:
一般手电筒用的多~

楼主:
呵呵,我的就是9为自行车手电收集的,但太多了,总想拿来干点别的,呵呵

网友:
同意6楼,容量基本一致,内阻、新旧程度不同并联充电和放电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串联有问题。

网友A:
我在淘宝上买的就是这电池,三洋18650,打算用来做电船的动力电池,两节直接串联起来就有7.4V了,串联的时候要不要加什么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淘宝上买的就是这电池,三洋18650,打算用来做电船的动力电池,两节直接串联起来就有7.4V了,串联的时候要不要加什么保护板的?

不需要保护电路,要求高就接一个低电压报警器!18650很耐用(新的来讲)拆笔记本电池的难说。

网友:
感觉改装有些复杂哦。。呵呵。。容量还小。。

网友:
只有2a电流还是加保护板吧,8并一组连个3a以上的保护板需要3块保护板。

网友:
兄弟们,在问你们一个问题,18650电池跟26650电池电压是一样的吗。卖家对我的说18650正常电压是3.7V最大4.2V而26650正常电压3.3V最大3.7V.弄不懂了,如果电压一样的话用哪一种好呢,我用在380有刷双电机上的。

网友:
标题

楼上的分清是锂离子还是锂锰还是锂铁

网友(2013-05-17):
给玩具用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分清是锂离子还是锂锰还是锂铁